dsp5416

楼主(2014-07-12):
5416的is与sn74lvc4245a的OE端相连,dap向4245a传输数据时不知为什么is好像一直是高电平?哪位前辈愿意解答

网友A:
C54x不太了解    C55中似乎没有你说的is这个控制脚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接口或总线与245相连

楼主:
数据总线D0-D7,dir接地,当传输数据时ds,ps,is,电压都为高,,,不是与外部通信时is(IO空间选择信号)会变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