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天线匹配

楼主(2014-07-12):
现在用的ISM频段的无线收发模块,配的弹簧天线,大家老是说天线的匹配问题,所以本人也就深究了一下,但是越研究越糊涂,所以现在把我的调试过程分享出来,求大家指正,频率480M

1.匹配方法:先将无线模块的发射功率调到最大,因为是接到频谱仪上看的,所以此时模块的输出阻抗很接近50欧姆,第二步,单独对弹簧天线进行匹配,使其在480M的时候回波损耗达到-20dB以下,然后将两部分对接。匹配工作结束

问题:1。接上匹配之后的弹簧天线,模块发射电流会有差不多50mA的降低,可见此时模块的发射功率没有达到之前单独调试时的要求,反而降低了,是怎么回事?我单独在终端接一个50欧姆的电阻,发射电流和之前的频谱仪上调试是一致的,但是此时我已将匹配过天线了,按理说天线加上匹配网络的阻抗也是接近50欧姆的,电流不应该差这么大。

2.如果我要测试匹配前和匹配后的效果的话,能不能去暗室里做?去的话如何测试?

3.匹配和不匹配对弹簧天线或者说整机的发射效率到底有多大影响?

求各路大侠前来指导,小弟坐等,感觉这个问题解决了,无线收发模块就可以小成了,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接了频谱仪慢慢调到最佳了,有网分的话可以看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频谱仪慢慢调到最佳了,有网分的话可以看阻抗

用网分看阻抗,感觉是不太现实的,变化太大了,接的线长短都会导致谐振点的偏移

网友A:
需要专门的线啊,我们那根0.5m的好像1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专门的线啊,我们那根0.5m的好像1200元

我们的线是5000块两根,但是我直接把天线接在网分的借口上,和通过连接线在接的话,效果还是不一样,校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极致 那就有得折腾

不怕折腾,有方法吗?

楼主:
这么好的交流贴竟然没人顶,也没人交流,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