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TC472 nulink升级失败如何重刷

楼主(2014-07-12):
今天手残点了升级nulink的固件,升级到%20卡死。
现在己经用不了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新刷固件。jlink可以读到CPU,但jlink flash不支持。
:'(:'(:'(

网友A:
哈哈,你再搞个新唐的开发板啊,上面的下载器都是通用的。

网友B:
把仿真芯片的PB15(PIN57)接地后连接到USB,就可以用ISP方式下载固件了,固件在ICP软件安装目录下的nulink目录可以找到

网友C:
悲剧了,你没有固件,寄给九哥重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仿真芯片的PB15(PIN57)接地后连接到USB,就可以用ISP方式下载固件了,固件在ICP软件安装目录下的nulink ...

我按你的方法试了,不行:'(

网友B:
你说的不行是什么意思?不能进行烧写?还是烧进去后不能用?或者是ISP软件使用方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