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与电容的关系

楼主(2014-07-12):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我们一般在抽载电流比较大的connector附近好会放一个比较大的电容做为缓冲。电容值和电流的关系怎么样的?电流值已知,电容值该咋算??

网友A:
此电容与电流无关,与电流变化以及电流变化的频率有关。若是“抽载电流”恒定不变,此电容就没有必要。

楼主: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是不是电流变化越大,选取的电容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容与电流无关,与电流变化以及电流变化的频率有关。若是“抽载电流”恒定不变,此电容就没有必要。 ...

求教“抽载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教“抽载电容”

这个“抽载电流”是楼主说的,请问楼主。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在USB comnector的5V电上面经常会放一个PTH的大电容,USB抽载的电流瞬间会比较大。没说抽载电容呀。

楼主:
我只是不知道该放多大的电容值比较好。比如USB 单port理论上是0.5A,双connector的就是1A.放多大电容合适呢?

楼主:
大多数情况下放的470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