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mos管发热,但是栅极的驱动信号很好

楼主(2014-07-12):
mos管上通过1A的电流,PWM占空比90%,mos管发热严重。
请帮我看下什么问题。

1.栅极驱动电路:

2.栅极驱动波形:
照理这样的驱动波形,没有震荡,上升时间为5-7us,不应该这样发热啊。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mos管上接一个直流有刷电机,下接采样电阻到地。
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波形如下,即电流波形:

不好意思,可能没说清楚,电机29v供电,电机在mos管上方,下面采样电阻为0.1欧,没在图片上。r13不是采样电阻
更新下原理图

楼主:
PWM信号高为12V,这个应该是完全可以驱动MOS的。

网友A:
看看电流波形如何,反正驱动波形不怎么样。

网友A:
有MOS管驱动器件吗?比如TC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流波形如何,反正驱动波形不怎么样。

至少不应该让mos这么热啊,我去测下电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MOS管驱动器件吗?比如TC系列的。

mos的驱动就是用三级管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流波形如何,反正驱动波形不怎么样。

兄弟,电流波形有了

网友B:
漏极电压多少?难道电路就是源极跟随器结构?源极跟随器那是必然发热的。

网友C:
真有这么大的上升时间的话那发热很正常

网友D:
R4换个51欧试试,你的情况可能是激励不足。

网友E:
开得太慢了,开关损耗大。

网友F:
要那么多三极管,电阻,电容有什么用。PWM的高电平是多少?如果大于5V,可以直接把PWM加到G,G上再加个下拉电阻就可以了。这样开关速度反而快。PWM的高电平如果较低,那也只要用一个三极管就够了。
R13这个电阻那么大,你的电机还会转起来?图有很多问题。

网友G:
为什么不用集成的啊

网友H:
不用说快15W了,就是2W,它也是热的肯定。

网友F:
...mos管上通过1A的电流,PWM占空比90%,mos管发热严重。mos管上接一个直流有刷电机,下接采样电阻到地。.....R13是4.7K。....
实际mos管上通过只有几mA的电流,这个mos管可以通过75A的电流,还发热?我看你在发热。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真有这么大的上升时间的话那发热很正常

按照楼主的提供的信息,笼统的可以这样计算:
开关功率P=电流×上升时间×开关频率,
根据示波器波形频率约6700Hz,开关功率P1A*0.000007S*6700=1A*0.007S*6.7=0.0469W。
我不明白“真有这么大的上升时间的话那发热很正常”?

如果楼主提供信息错误则需要另外讨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按照楼主的提供的信息,笼统的可以这样计算:
开关功率P=电流×上升时间×开关频率,
根据示波器波形频率 ...

是你这么算的吗?

网友J:
PWM 驱动直流有刷电机,一定要加合适的续流二极管,否则你的开关管会发热比较严重...
LZ的图相当不地道,发问题,给张残废图让大家猜,16L是否就误解那个4.7K 的 R13是LZ的取样电阻?1L已经说了MOS电流是1A。

网友I:
引用 网友F:
...mos管上通过1A的电流,PWM占空比90%,mos管发热严重。mos管上接一个直流有刷电机,下接采样电阻到地。.. ...

为什么要加C9电容?R5阻值为510,相对R16的阻值2k2小很多,特别是R13为4k7。严重怀疑楼主给的原理图和测量波形和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按照楼主的提供的信息,笼统的可以这样计算:
开关功率P=电流×上升时间×开关频率,
根据示波器波形频率 ...

实际通过的电流是:Vr13/R13=508mV/4.7K=1.1mA,管子的功耗最大只有1.1mA*15V=16.5mW。
管子的参数:
TYPE          VDSS       RDS(on)        ID
STB75NF75      75       <0.011 Ω      80 A

LZ说的根本不是事实。

网友F:
引用 网友J:
PWM 驱动直流有刷电机,一定要加合适的续流二极管,否则你的开关管会发热比较严重...
LZ的图相当不地道,发 ...

“1L已经说了MOS电流是1A。”那是瞎说。这个电路最多只有Vr13/R13=508mV/4.7K=1.1mA。508mV已是示波器上的采样电阻上的最高电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1L已经说了MOS电流是1A。”那是瞎说。这个电路最多只有Vr13/R13=508mV/4.7K=1.1mA。508mV已是示波器上 ...

观察不仔细是搞工程的大忌,看样子你是浮在上面没做具体事情的时候多?
除非LZ在玩大家,1L 贴中示波器图片基本可以判定是实测波形吧?
电路图中驱动电源电压15V,你拿来当电机部分的电源电压了?有点想当然了吧?
“mos管上接一个直流有刷电机,下接采样电阻到地。”你看到R13接地了?
LZ会把取样电阻上的38.7mV平均电压,与他自己说的1A电流,取样电阻的阻值对应关系这种事情也会搞错?
发热这个事情你觉得LZ在骗人?这有什么好玩的?

楼主给了实际的原理图,之前的是错的。

网友I:
23楼看得比较仔细,我也误解R13是串在电机电流回路里了,希望楼主给较为完整的原理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观察不仔细是搞工程的大忌,看样子你是浮在上面没做具体事情的时候多?
除非LZ在玩大家,1L 贴中示波器图 ...

这里只有一个MOS管,STB75NF75。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观察不仔细是搞工程的大忌,看样子你是浮在上面没做具体事情的时候多?
除非LZ在玩大家,1L 贴中示波器图 ...

这种白相网友的帖子最近不知有了多少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观察不仔细是搞工程的大忌,看样子你是浮在上面没做具体事情的时候多?
除非LZ在玩大家,1L 贴中示波器图 ...

STB75NF75   80 A的ID却只通过1.1mA。

楼主:
我更新了原理图了,大家再分析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更新了原理图了,大家再分析下

在电机上并两粒 1N5822 吧,估计就不会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电机上并两粒 1N5822 吧,估计就不会发热了。

请问怎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管上通过1A的电流,PWM占空比90%,mos管发热严重。mos管上接一个直流有刷电机,下接采样电阻到地。.. ...

原理图已更新,请重新看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已更新,请重新看下

那么多三极管,电阻,电容没什么用。PWM的高电平是多少?如果大于5V,可以直接把PWM加到G,G上再加个2K的下拉电阻就可以了,G上的电容不要试试看,如果不行,再加个小电容,这样开关速度反而快。PWM的高电平如果较低,那也只要用一个三极管就够了。这里的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STB75NF75我用过,Vgs的电压用6V最好,不要低于5V,也不能太高,不能高于7V,太高了反而会关不断,15V显然太高。电机上要并一个续流二极管。PWM的波形要好,不好,需整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并?

类似电路。试试看。

网友K:
驱动波形是场效应管的G和S之间的,还是G和地线之间的?

网友L:
上升太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驱动波形是场效应管的G和S之间的,还是G和地线之间的?

驱动波形应该是场效应管的G和S之间的

网友M:
我没玩过电机。
这么多回复的人里面,好像只有wh6ic玩过电机啊!

网友N:
不续流,关断瞬间能量全部降在了MOS关上,计算一下关断时的能量损耗

网友M:
好了,有专业回复了。楼主采纳一下。

网友O:
这栅极的驱动信号太美我不敢看。

网友P:
加续流二极管 ,R4改成20欧左右的

网友Q: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研制

网友Q:
我有现成的技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