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抄了一块超声波电子白板原理图,帮忙分析下前端运放

楼主(2014-07-12):
前段时间抄了一块超声波电子白板的原理图,现在样品也做出来了,不过对超声波信号接收总是存在波动。估计是前端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放大处理存在问题,请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下下面超声波信号的放大处理电路。
1.MK是超声波接收头,频率40K。
2.DS1868是数字电位器,程序自动调节增益,对信号进行分段控制。
3.超声波发射是用360发射的压电薄膜,所以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比较微弱。

网友A:
你们的电子白板是用的哪一家的运放,鸿合的红外电子白板用的是EXAR的低功耗运放,CLC2007/CLC4007,

网友B:
之前测试过超声波的白板,对距离判断上老是出现误差,精确度有待提高,而且压电薄膜的发射方式距离太远了接收不是很好,你们用的是哪家做的?我看过Mimo的电子白板,他们做的就挺好。也是超声波+红外的方式。

网友C(2015-07-18):
把完整的电路发出来看看,我之前一直做运放的应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