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人用过MDK 5的 Driver里的UART驱动么?求教包含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4-07-12):
使用MDK 5的Driver里的UART驱动时,UART_STM32F10x.c里包含了一个文件 Driver_UART.h 。编译的时候报错缺少这个文件 ,找了很久没找到在哪,求教这个文件从哪里获得?

Driver里的所有文件里都有一个Driver_XXX.h的文件,按理说选择功能的时候应该会把文件 加入到工程里,不知道为啥没有呢?

网友A:
添加包含路径

网友A:
include这个地方

楼主:
感谢回复,我知道如何包含文件及路径,关键是这个文件在哪呢。。。 MDK的安装目录和包的目录都没找到这个文件,而且Driver相关的所有的这种Driver_XXX.h的文件都没找见在哪

楼主:
这个不是用的ST的库,是MDK自带的库,没人用过么。。。。

网友B:
哦 mdk自带的,那你需要再看看,是否文件本身就不健全呢。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的,按路径去找是没有这个文件的,难道要自己写?看了两天也没明白要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的,按路径去找是没有这个文件的,难道要自己写?看了两天也没明白要怎么办 ...

安装路径里面没有?

楼主:
其实吧是有的,不过叫Driver_USART.h,是在引用中是Driver_UART.h,最坑爹的是不仅文件名不一样,里面定义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需要改很多东西才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安装路径里面没有?

安装路径里是没有的,试着想写一个,看了两人天头都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吧是有的,不过叫Driver_USART.h,是在引用中是Driver_UART.h,最坑爹的是不仅文件名不一样,里面定义 ...

我的连这个也没有,可不可以把Driver_USART.h发给我,邮箱:jesse.qi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