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的FCMS模块问题

楼主(2014-07-12):
我想采用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上的MFSC模块驱动LCD显示器,但是发现这个MCU只有100Pin,而部分MFSC的引脚超出了100pin的MCU,我在初始化其引脚时也会产生错误。我想了解下这个100引脚的ST处理器是不是没有MFSC模块,需要100引脚以上的处理器才有这个模块?

顺便问下,那个STM32F4中的TFT如何使用?

谢谢!

网友A:
1、FSMC吧???
2、F407还是F429啊?
   F407,100脚有FSMC接口,只是地址线,没有176脚多;

网友B:
首先肯定的是, 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上的 407VGT6 支持 FSMC, 并可以并行驱动 常见的 16 位并口 TFT 屏(比如 ILI9320, SSD1963 等. 本人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SMC吧???
2、F407还是F429啊?
   F407,100脚有FSMC接口,只是地址线,没有176脚多; ...

是的FSMC,我使用的是STM32F407VGT6 100脚的MCU,但是这个确实有这个模块吗?我在使用时老是出现问题,所以不确定是否包含这个模块。在ST的一个F2的资料上介绍说是只有100以上的才有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肯定的是, STM32F4 Discovery开发板上的 407VGT6 支持 FSMC, 并可以并行驱动 常见的 16 位并口 TFT 屏( ...

谢谢,我需要驱动的是8位数据宽度的LCD屏!!

网友C:
8位/16位是可以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位/16位是可以配置的。

谢谢,我现在使用这个FSMC时在初始化GPIO时出现错误,IAR编译正常,但是一旦运行就导致系统无**常响应中断操作。我现在也不确定原因在哪里,将初始化部分的GPIO复用注释掉即正常。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我现在使用FSMC驱动LDC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怎么写数据,在数据线上都没信号出现。因为是黑白LCD屏,只使用了8个数据线,其余部分均是控制线,使用地址线模拟控制线中CMD和Data线,这个线也没有信号。我模拟的是8080信号通讯模式!采用的是第一个分区的第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