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竟然会自动变小

楼主(2014-07-12):
优盘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再次格式化,其容量竟然会自动变小了

网友A:
数据写入的时候,闪存芯片内部需要有至少一个物理块(Block)作为交换块使用。这是因为闪存的写操作很特殊,必须是先擦除,然后才能写入数据,而擦除的最小单位是一个物理块,但写数据的最小单位却是一个页(Page)。

网友A:
在闪存的存储单位中,一个物理块包含若干个物理页。因此写数据时,需要有一个空的、可以使用的交换块来存放不需要被擦除的数据。由于闪存的充放电特性,使得它的读写次数有物理上的限制。

网友A:
通常厂商会在闪盘内部做一个读写次数的计数,当闪存芯片的某个物理存储区块达到读写指定的最高次数时,该块区将被设定为不再使用的区域,所以在极度频繁地使用下,闪盘容量有可能越来越小。

楼主:
哦,所有闪存都这样吧

网友B:
市场上的闪存产品包括两类:1. 未预留缓冲空间的;2. 预留有缓冲空间的。

楼主:
哦,原因一样吗?

网友C:
第一种情况下,由于没有预留空间,闪存在读写时交换块的损耗相当大,于是就会出现容量越来越小的情况。

楼主:
第二种呢

网友C:
对于第二种情况,厂商在设计时已经预留部分物理块,比如选择1024个物理块中的1000个作为数据存储使用,其余24个物理块(包括坏块)用作缓冲交换块部分。

网友C:
每次上电后,存储单元的逻辑地址和物理地址需要重新对照,交换块并不是固定的某一区块,因而每一个物理块进行读写操作的几率几乎相同,不会出现哪一个物理块过早被损坏的现象。

网友D:
不过,目前多数优盘产品已经可以保证擦写百万次以上的使用寿命。

网友E:
就算是这样也不会出现很大差别,现在都是g字节存储器,如果8G变7G,尚可理解,可以容忍,变6G,勉强接受,变5G,就离谱了~买这还有P用,只能说,当今社会坑爹的人多,良心被够叼走的商家多,造假的人多如牛毛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过,目前多数优盘产品已经可以保证擦写百万次以上的使用寿命。

哪有那么高啊。据我了解,目前大部分的U盘都是廉价闪存做的,擦写寿命只在500次左右,更好一点的在1万次左右,最好的不过10万次。

网友G:
买的假货。仅此而已。
其本身的损耗,还不至于使用一段时间就出现很明显的缩水。

网友H:
容量会不断缩水的表明他的算法还有良心,要是碰到用了次品件再加懒汉算法,呵呵...

网友I:
一般的U盘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