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 接收和发送的数据不一致

楼主(2014-07-12):
CY68013串口 接收和发送的数据不一致

网友A:
检查过 波特率 和方式设置了吗?

楼主:
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光数据不对 ?

楼主:
不仅是数据不对 位数也多了

网友C:
68013默认使用的是串口1,其实68013的串口跟51的串口设置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有代码吗?

网友C:
EA=0;TMOD&=0x0F;TMOD|=0x20;SCON1=0x50; PCON|=0x80;TH1=-fosc/384/bps;ES1=1; TR1=1; REN=1;EA=1

楼主:
能讲讲吗?

网友C:
这是初始化,fosc和bps分别是晶振和波特率

楼主:
哦,这样啊

网友C:
设置好了之后,只需要在中断7中读取SBUF1和写入SBUF1就可以完成接收和发送的工作了

楼主:
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C:
前提是你的上位机的串口参数要对号!

楼主:
这个是我的程序 大家给看一下 设置有没有问题呢
BYTE  temp_data;
BYTE  flag;
void REG_Init()
{
      CPUCS = 0x10; //48Mhz
      CKCON = (CKCON&(~bmSTRETCH)) | 1;
}
void SerialPort_Init()
{
      TMOD = (TMOD & 0x0F) | 0x20;   // 定时器1工作方式2,自动重载
    CKCON |= 0x10;  //T1M = CLKOUT/4
     EICON |= 0x80;  //设置SMOD1=1,波特率加倍
    SCON1 = 0x50;  //串行口1工作方式1,10位异步收发,REN=0,允许接收。RI1=0,TI1=0
   TH1  = 0xD9;      //定时器1的初值
  ES1 = 1;     //允许串口1中断
    TR1 = 1;
     EA = 1;
}
void Serial_SendChar(BYTE source)
{
      SBUF1 = source;
      while(TI1 == 0);
      TI1 = 0;
}
void Serial_Interrupt1() interrupt 7
{
      if(RI1 == 1)
      {
          RI1 = 0;
          temp_data = SBUF1;
          flag = 1;
      }
}

void main(void)
{
      REG_Init();
      SerialPort_Init();
      EA = 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Serial_SendChar(temp_data);
          }
      }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A=0;TMOD&=0x0F;TMOD|=0x20;SCON1=0x50; PCON|=0x80;TH1=-fosc/384/bps;ES1=1; TR1=1; REN=1;EA=1

你的时钟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C:
有个选择时钟的寄存器,好像bit6就是选择是36M还是48M,就是根据这个来看的!寄存器的名字就是IFCONFIG。

网友E:
你把你的PCON|=0x80;然后我觉得你的TH1有问题,你如果波特率是9600的话,按照楼上的算法算出来就是TH1=-13,但是你的TH=217,你写成TH1=-13,试试看!

网友A:
触摸电阻异常

楼主:
谢谢。
PCON是设置串口0的,我用的是串口1。
之前线接的有问题,改完后可以收发数据了,但是收到的数据不对。

楼主:
把波特率改成4800就正常收发数据了,可是我的设置应该波特率是19200啊,很奇怪。
是波特率错了还是时钟设置错了呢?

网友C:
我也用的串口1,PCON的BIT7是设置SMOD的,SMOD=1的时候表示的是波特率加倍,你的波特率如果为19200的话,并且你的时钟选择的是48M的话,TH1=-2*(48000000/384)/19200

网友F:
出现你的问题不奇怪,你的问题应该是TH1的赋值上,你去看看TH1的值得到的公式!跟C51的串口设置是一样的

楼主:
用示波器看过了CLKOUT引脚,发现输出是12MHZ。
我的CPUCS寄存器是设置的CPUCS=0X10,按道理来说输出应该是48MHZ啊。
时钟设置的问题在哪?

网友C:
那就不懂了。。。

网友G:
建议用数字示波器捕捉一个你发送的数据波形,仔细分析时序。

网友G:
如果时序有问题,必然是程序配置出现错误。这当中没有所谓奇怪的事情。

楼主:
算了,明天问问师父吧

网友H:
串口0,是串口1  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大佬

网友I:
应该是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