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读数总不正确

楼主(2014-07-12):
我的程序可能使那里没有设置好,用capfifo来测速,但capfifo读出来的数总不正确,在我的程序里,每一次进cap中断读一次capfifo的值,但capfifo的状态位除了在开始测速。转速特别低时刻能为01或10,大多数时间是11,读出的数与示波器上显示的数偶尔或相等但大多时间是不等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的cap中断程序:

interrupt void CAPINT4_ISR(void) // EV-B

{

PieCtrl.PIEACK.all = PIEACK_GROUP5; // Must acknowledge the PIE group

EvbRegs.EVBIFRC.bit.CAP5INT=1;

rMHall_1=EvbRegs.CAP5FIFO;

EvbRegs.T4CNT=0x0000;

rMHall_2_1 =7812.5/rMHall_1;

EALLOW;

EvbRegs.EVBIMRC.all=EvbRegs.EVBIMRC.all|0x0002;//允许CAP5中断

EINT; //返回前开中断

return;

}

网友A:
你从CAP5FBOT中读数据试试

网友B:
我个人觉得CAP模块有问题的.每次一进中断,状态寄存器就显示有溢出[丢失一个数据,进来两个数据]

网友C:
是在CAP中断里连续两次读CAPnFBOT的数据吗(算出一个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在CAP中断里连续两次读CAPnFBOT的数据吗(算出一个频率)?

是啊,还是进一次读一次,进两次中断才能算一个频率?

网友E:
我u饿猜测可能有溢出而丢了数据

网友F:
楼上说的也是有道理的,估计是数据丢失了

楼主:
嗯,估计也是,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G:
程序不对吧,拿示波器看下时序;

网友H:
受什么外界的环境影响了。。

网友I:
外部中断?

网友I:
使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