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关于LM311过零比较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请问哈大家为啥我这个电路做出来比较器会误触发,导致我测试出来的频率可能变为原来频率的俩倍,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我加了一个略微的迟滞比较就是为了除去误差,信号也是DDS给的比较稳定的正弦波,幅度是1Vpp但是这样也会误触发,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2014-07-13):
估计是C25与R13的微分引起,C25换成电阻,调节与R13的分压试试。

网友B:
输出再加滤波看看;
R8跨接在5V和反相输入端看看;
另外R8两端加个电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再加滤波看看;
R8跨接在5V和反相输入端看看;
另外R8两端加个电容看看; ...

谢谢哈 已经解决!

网友C:
通常是噪声引起的, 如果没有办法滤波, 可以加大迟滞

网友D:
如何解决的?

网友E:
需要去除噪声的,看能不能用个简单的RC滤波电路的吧

网友F:
输入加个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