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BIOS配置文件cdb保存以后,不能再修改了么

楼主(2014-07-12):
dsp/BIOS配置文件cdb保存以后,不能再修改了么

网友A:
描述一下你的问题

楼主:
保存好cdb文件后,在工程里双击打开,提示“Opening configuration file as read only”

楼主:
右击LOG,“insert LOG”反灰

网友B:
其他的insert的呢

楼主:
其他的insert也都灰的

网友C:
如果是在一个工程中,将dsp/bios的配置文件导入后,是无法进行相关修改的

楼主:
需要打开tcf文件修改

网友D:
好像是改不了

网友E:
那个改不了了,呵呵

楼主:
那以后修改的时候应该谨慎了

网友D:
是啊,以后小心点吧

楼主:
先结贴了,周末愉快啊

网友F(2015-01-28):
引用 楼主:
保存好cdb文件后,在工程里双击打开,提示“Opening configuration file as read only” ...

您好,我对BIOS不懂,但最近有个2.2版本的程序想放到5.4版本上来,问下BIOS那块怎么移植啊,我在网上查说2.2版本的是cdb文件,而3.3及以后的版本是ctf格式,您知不知道具体操作步骤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对BIOS不懂,但最近有个2.2版本的程序想放到5.4版本上来,问下BIOS那块怎么移植啊,我在网上查说 ...

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