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RV8801问题

楼主(2014-07-12):
DRV8801驱动直流电机,空载时,正常,电机两端的电压只有12.97V左右。
在带上负载后,电机不能运转,电机两端的电压只有6V左右。
直接在电机两端加上12V电源,驱动负载正常,电机电流只有100mA左右,小于额定电流250mA。
电路参数和评估板上的一致。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能否解决?从何处入手?

楼主:
电机串上10欧姆的电阻,不能转动,但只串5欧姆的电阻没问题(带负载)。
难道DRV8801的内阻大于5欧姆?

网友A:
说明书上怎么说得啊

楼主:
说明书上说不到1欧姆,再加上外接的1欧姆(电流检测用),也只2欧姆啊。

网友B:
空载没问题  说明电路本身没有问题   加了负载后  电机不转   说明驱动电流被负载分掉一部分

网友C:
你说的是电压降低  这个有疑问   电机通常使用电流驱动   与电压基本没关系   你再看看哪边有没有被负载短路的地方

网友C:
呵呵   自己找找  比如三极管什么的  PN结受伤了  不通电没有接地    通电之后直接拉地  自己找找

网友D:
驱动电机主要是用电流   与电压基本无关  一定要有这个思路

楼主:
电机两端的电压低,说明芯片输出阻抗高,分压了。电机两端电压低,电机的电流自然就低,出力就小了。

网友E:
这儿好象没有TI的人。

楼主:
好吧,那结贴了吧

网友F:
DRV8801,今年我申请了3片样品;
还没时间弄呢;

网友G:
8801我也申请过样片,按照手册里面的参考电路做出来有问题,

表现为:

输出两端直接接电机,电机不能转;
单端接电机,另一端经个功率电阻接地后,电机才能转!

为此我还和TI的工程师反应了这个奇葩的情况,最后不了了之了

网友H(2014-12-24):
引用 楼主:
电机串上10欧姆的电阻,不能转动,但只串5欧姆的电阻没问题(带负载)。
难道DRV8801的内阻大于5欧姆? ...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换IC,一是串个5欧的电阻,因为不串电机启动的时候它的内阻小,导致8801保护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8801我也申请过样片,按照手册里面的参考电路做出来有问题,

表现为:

你这问题还是电机内阻的问题,如果你的内阻是5欧,电压是24V,那么8801的最大电流是2.8A<24/5=4.8A,所以电机不能启动了。有个方法就是串功率电阻。增加电机启动时候的内阻。减小最大电流,不过会浪费功率在电阻上,还是换IC吧,8840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