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S5设置下找不到F28335?

楼主(2014-07-12):
在CCSV5下,我用驱动5100.却找不到F28335芯片!

网友A:
换版本吧

网友A:
还有  安装的时候会有选择安装那个系列是不是选择错误啦
还有 你别选在仿真器类型   看看有没有28335   如果有说明仿真器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  安装的时候会有选择安装那个系列是不是选择错误啦
还有 你别选在仿真器类型   看看有没有28335   如 ...

也想问一下,在往28335烧录程序的时候经常出现.out:load failed的情况。再配置仿真器确定时,会出现warning,然后无法设定仿真器。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想问一下,在往28335烧录程序的时候经常出现.out:load failed的情况。再配置仿真器确定时,会出现warni ...

确定cmd是flash的cmd
仿真器驱动是不是安装到CCS同一目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cmd是flash的cmd
仿真器驱动是不是安装到CCS同一目录下?

仿真器驱动是装ccs一起装的,没有另外安装仿真器驱动。用的是TI XDS100v1 USB的仿真器。而且这个在烧录28027的时候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烧录28335个28035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开始以为是仿真器的问题,再换了几个仿真器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现在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是新手,才接触这些,所以都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驱动是装ccs一起装的,没有另外安装仿真器驱动。用的是TI XDS100v1 USB的仿真器。而且这个在烧录28 ...

你确定一下仿真器能支持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一下仿真器能支持的型号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是可以使用的。具体我也不清楚,仿真器的芯片是FT2232H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是可以使用的。具体我也不清楚,仿真器的芯片是FT2232HL。 ...

那你跟他在对比确认一下问题所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跟他在对比确认一下问题所在吧

情况发生的太随机了。有时候这个仿真器可用,有时候又不行。(同样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情况发生的太随机了。有时候这个仿真器可用,有时候又不行。(同样的程序) ...

找不到28335其实与程序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28335其实与程序关系不大

但是在仿真28027的时候完全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