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C侧的USB驱动

楼主(2014-07-12):
TM32有USB接口和多个UART,能否用STM32实现USB转多个串口呢?如何实现PC侧的USB驱动?知道的朋友们给个思路吧!先行谢谢过了!

网友A:
如果使用 CDC 参考这里 :

https://my.st.com/public/STe2ecommunities/mcu/Lists/cortex_mx_stm32/Flat.aspx?RootFolder=%2Fpublic%2FSTe2ecommunities%2Fmcu%2FLists%2Fcortex_mx_stm32%2FMultiple%20USB%20CDC%20%28USB%20IAD%29%2E%20How&FolderCTID=0x01200200770978C69A1141439FE559EB459D7580009C4E14902C3CDE46A77F0FFD06506F5B¤tviews=4377

One CDC function requires 2 IN / 1 OUT endpoints (interrupt IN/ bulk IN/ bulk OUT), other than the default EP.
Available endpoints of each STM32F family are,

STM32F102/103
- FS Device core: 7 IN / 7 OUT

STM32F105/107
- OTG_FS: 3 IN / 3 OUT

STM32F2xx/4xx
- OTG_FS: 3 IN / 3 OUT
- OTG_HS: 5 IN / 5 OUT

STM32F102/103 - 3x CDC composite
STM32F105/107 - just one CDC
STM32F2xx/4xx - 2x CDC composite on OTG_HS

网友B:
用组合设备,可以虚拟出两个串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