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nuc系列,pwm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NUC120,开发环境是coocoxIDE,我想问,在pwm通道配置的时候,配置了通道频率后,对应的一个单位周期的计数值是不是也定下来了,假设我的设定的PWM的频率是400Hz,我的计数默认最大值就是62500,有没有哪个寄存器可以将62500改为60000的?

楼主(2014-07-13):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看手册啊,不是往计算器/比较器写入值的吗?那个就是计数的大小。

网友B:
由CNR和CMR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啊,不是往计算器/比较器写入值的吗?那个就是计数的大小。

我理解了,CNR定了,频率就定了,那么计数的最大值也就定了。也就是不能改了。不过还是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CNR和CMR决定

恩恩!!之前没看到CNR决定频率这句话,现在理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了,CNR定了,频率就定了,那么计数的最大值也就定了。也就是不能改了。不过还是3q! ...

最大值是定下了,但是你可以在最大值范围内进行写入你需要的值。还有你如果需要很大的可能,那就配置个最大值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值是定下了,但是你可以在最大值范围内进行写入你需要的值。还有你如果需要很大的可能,那就配置个最 ...

这是哪个寄存器啊?求告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哪个寄存器啊?求告知

计算器/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