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手机3.6v能用,gprs模块就不能?

楼主(2014-07-13):
gprs模块都是3.8v以上才能用,因为瞬间高电流会使电池有0.3v的压降,从而导致关机

诺基亚的射频功放直接连的电池啊,也没有连接升压电路或电源管理芯片,为什么手机3.6v还能用?

网友A:
gprs模块都是3.8v以上才能用
这句话是错的

网友B:
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C:
谁说GPRS模块都是3.8V以上才能用,直接用锂电池驱动没问题,但电池的利用率将不足,电快耗尽前容易导致复位。最好的办法是用DCDC,手机里也是这么处理的,你看的PA级不能说明问题,得考虑基带和驱动。
匿名
所有的GPRS基本都是在这个范围 3.8V。3G的模块在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