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芯片的GND引脚连接

楼主:
如下图,芯片的GND引脚一般来说应该是直连到GND上去的,可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在这之间放个电容咧,电容对于直流不是相当于开路吗,不就可以理解并没有和GND连在一起了!!是不是多此一举呢?

网友A(2014-07-13):
你说对了。GND就是用来接地的。加电容明显不对。

网友B:
上面写个GND不一定它就是GND功能,具体它是什么估计你要问原设计者

网友C:
3楼说得不错,网络名写成地,也不一定它就是地,还得看设计者的意图。

网友D:
同样不明白,求解

网友E:
明显是画错了,或者画封装的人,故意将这个引脚标个GND,也许是内部参考电压输出;

把芯片资料发上来看下;
或者完整的图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