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4-07-13):
用光耦时,输出没有按照pdf推荐电路上即从光耦三极管C极输出,而是从三极管的E极输出了,在测试时发现,方波经过光耦后从E极上输出的波形很差,上升沿下降沿的延时都很大,虽然电流都满足了IF*CTR>IC的要求。
后来电路板飞线,改从光耦三极管的C极输出,同样是满足IF*CTR>IC的要求,但方波经光耦输出后的波形就很好,上升沿下降沿的延时也小了很多,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为什么从光耦三极管从射极和集电极输出的波形,相差很大呢?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啊,先谢谢了!

网友A:
把图发上来;
标下电路的参数,最好把你不好的波形也拍张照片;

网友B:
连光耦型号都不愿意说清楚。
光耦内部电路有很多种。

楼主:
上图为原理图和波形,输入是5V 20K方波,输出也应该是方波,一大格10us,看得出沿变化很缓,换了从C极输出后波形的沿就很陡了,两位版主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图为原理图和波形,输入是5V 20K方波,输出也应该是方波,一大格10us,看得出沿变化很缓,换了从C极输 ...

从E极取图表示有负反馈,从C极取没有负反馈。边沿肯定要缓一些,还有线性光耦能否用在20K的方波上有点不适合,最好用数字光耦才对。一般3K到顶了,我是指可靠工作而言。

网友B:
6N136内部结构不是楼主所画的那么简单。这是6N136测试电路,上面也画出了内部结构

另外,输出从光耦输出三极管发射极取得,并不是模拟电路里面讲的射极输出器。
射极输出是线性工作,现在光耦工作于非线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E极取图表示有负反馈,从C极取没有负反馈。边沿肯定要缓一些,还有线性光耦能否用在20K的方波上有点不适 ...

图中就是板上的电路,E极和C极都没负反馈。你说的E极有负反馈,C极没有负反馈,是指什么?我从集电极加上拉电阻输出后,同样的20K方波,输出的波形很好了,下降时间很短基本近似垂直,不懂为什么两种输出差距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136内部结构不是楼主所画的那么简单。这是6N136测试电路,上面也画出了内部结构

另外,输出从光耦输出三 ...

多谢版主指点,射极输出是线性工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从集电极输出就正常,集电极加上拉电阻输出后,同样的20K方波,输出的波形很好了,下降沿时间很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中就是板上的电路,E极和C极都没负反馈。你说的E极有负反馈,C极没有负反馈,是指什么?我从集电极加上 ...

简单。
射极到地接个电阻,从射极输出,光照射到光电二极管上(注意是光电二极管),随光电二极管中电流增加,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降低。停止光照,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随光电二极管中电流减少而增加。
集电极到电源接个电阻,从集电极输出,光照射到光电二极管上,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随光电二极管中电流增加而降低。停止光照,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也随光电二极管中电流减少而增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中就是板上的电路,E极和C极都没负反馈。你说的E极有负反馈,C极没有负反馈,是指什么?我从集电极加上 ...

发射极串一个电阻就是个电流串联负反馈啊,RC时间常数远高于从集电极取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
射极到地接个电阻,从射极输出,光照射到光电二极管上(注意是光电二极管),随光电二极管中电流增 ...

太感谢maychang老师了,随光电二极管中电流增加,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降低。停止光照,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随光电二极管中电流减少而增加。太笨了,这句话,看了半天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极串一个电阻就是个电流串联负反馈啊,RC时间常数远高于从集电极取信号的。 ...

谢谢老兄!看来我的模电还是远没到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maychang老师了,随光电二极管中电流增加,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降低。停止光照,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 ...

光耦中三极管发射极经电阻到地,光电二极管被光照时,光电二极管中的电流就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三极管发射极电位升高,基极电位也升高,那不就是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减少么?
光电二极管两端电压减少,会使光电二极管中电流增加缓慢,这个不难理解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看来我的模电还是远没到位

不是模拟电路不到位,是电路分析(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戴文宁定理开始那些)基础不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中三极管发射极经电阻到地,光电二极管被光照时,光电二极管中的电流就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三极管发 ...

老师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模拟电路不到位,是电路分析(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戴文宁定理开始那些)基础不牢。 ...

是啊,基础不牢,都是只管用,本质上的东西没深入理解

网友D:
上次画板子光耦这个输出也搞错了,不过没有楼主这种求知精神啊,学习了。

网友B:
如果不是这种“光电二极管+三极管”结构,而是“光电三极管”结构,如低速的光耦TLP521,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集电极串联电阻到电源,输出从集电极取,或者发射极串联电阻到地,输出从发射极取,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这种“光电二极管+三极管”结构,而是“光电三极管”结构,如低速的光耦TLP521,则不存在这样的问 ...

是不是“光电三极管”结构,其发射极串联电阻到地时,不存在反馈,所以和从集电极取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光电三极管”结构,其发射极串联电阻到地时,不存在反馈,所以和从集电极取是一样的 ...

可以这么说。

网友E:
你的1.33k给谁都是满的。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根电阻关系大,电阻小,则速度快。

同样的电阻,应该像差不多。

NEC的几乎都是发射极输出,其他的多数是集电极输出。

网友F:
如果是51,IO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足,但灌电流能力强,可以把VI和地换一下,用0控制光耦导通,也许可以收到另一种效果。

网友G:
感谢Maychang老师。

网友:
是不是由于光耦的三极管部分的结电容引起波形的变化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