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仿真出现的问题,求大神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2014-07-13):
我原先仿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我想自定义电源,我就在design 菜单的configure 里面命名了一个3.3V的电源,后来出现错误后我就把它删掉了,现在就是如图的错误,请问如何改正?谢谢回答
顺便问一下有哪位大神用MSP430做过模拟量采集吗?比如温度,求仿真的原理图

网友A:
换个Proteus  自带的电源
没用Proteus仿真过msp430
ti mcu板块有很多应用实例,你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iclist-12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Proteus  自带的电源
没用Proteus仿真过msp430
ti mcu板块有很多应用实例,你可以看看:http://bbs.21i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是我的电源网络出了问题,改过来没有错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是我的电源网络出了问题,改过来没有错误了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