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IC的疑问

楼主(2014-07-13):
我有个锂电池充电电路,不知道是否正确,请看:

连接的是一块4.8伏的电池,充电芯片CN3052的输出调制电压是4.2伏(VBAT),难道它能把4.8伏的电池充到4.8伏充满?4.2伏充4.8伏电池?不理解

网友A:
是你自己搞错了,你的4.8V电池是镍氢电池 不能冲的
3052是锂电充电管理 输出4.2V 的 专门冲3.7V锂电的

楼主:
你怎么知道我的4.8V电池是镍氢电池的?我搞不清楚4.2伏怎么能给4.8伏的电池充电的。

网友B:
你先搞清楚你的电池吧,玩电池怎么多年没有见过4.8V的锂电池(常见的3.2V 3.6V,3.7V,4.0V)。如果电池额定电压时4.8V最大的可能性是4个镍氢电池堆起来的。

网友C:
锂电池根本就没有4.8V的,楼主好猛。

楼主:
哈哈,感谢楼上的几位解惑,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