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晶振使能之后检测晶振状态问题

楼主(2014-07-13):
我用KEIL调试,我是使用外部12M晶振,之前使能,如何去检测12M晶振稳定不稳定就一直停留在哪里,如图:

网友A:
那就查看硬件吧,说明你的硬件不稳定,你试试用内部振荡器看看,排除你的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看硬件吧,说明你的硬件不稳定,你试试用内部振荡器看看,排除你的软件设置问题 ...

硬件是没有问题,我将这句话删除掉。。程序就能正常的跑起来

网友A:
你那个写法是不是有问题了。。。直接判断哪个是否为1即可

网友B:
你那句判断写的太复杂了,本来很简单的,你为何那么写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