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 FLASH问题????

楼主(2014-07-13):
版主,你好!

最近做KEA bootloader时,碰到一个问题。
如下:
  我想在CW10.5环境下,用PE编程工具读出KEA芯片FLASH,与我更新FLASH是否一致。我找好多资料,也没有找到相关配置。
      请问版主是否有这样功能,如果没有这样功能,我用什么工具能读出KEA芯片FLASH数据(FLASH没有加密情况)。

网友A:
既然没有加密,随便写个程序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没有设置读出保护的话,应该可以读出。

楼主:
我是想问,能不能通过pe仿真工具在cw环境下读出来

楼主:
直接把所有代码读入cw环境memory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把所有代码读入cw环境memory区

你是指不想用flash的命令代码去读取,直接用工具读取吗?
那直接debug看CW的memory也是可以的。

楼主:
debug模式,他会不工程代码下载芯片中,memory中代码也是工程中,好像并非芯片中代码

网友D:
memory应该是和代码对应的,至少我看过部分的数据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