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将YCrCb转换成RGB格式

楼主(2014-07-13):
RGB, CRC, DSP, se, TE
最近在做DSP图像处理,需要将采集到的图像从YCrCb转换成RGB格式后,进行图像处理,再将RGB图像转换成YCrCb进行显示,下面是我的图像处理的程序,不知道为什么显示出来的结果总是一片黑,求高手指点。
void videoReverse()
{
      int i,j,temp;
        int r,g,b,y,cr,cb,pr,pg,pb;
Uint8 *Y,*Cr,*Cb;
for(i=intALines;i<intDLines;i++)
        {
            for(j=intAPixels;j<intDPixels;j++)
            {
            Y=(Uint8 *)(tempYbuffer + i*numPixels + j);
            Cr=(Uint8 *)(temp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 j);
            Cb=(Uint8 *)(temp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 j);
            y=(*Y);cr=(*Cr);cb=(*Cb);
            y-=16;cr-=128;cb-=128;
            r=1.164*y+1.596*cr;
            g=1.164*y-0.813*cr-0.392*cb;
            b=1.164*y+2.017*cb;
            if ( r>255 )        r=255;
                        else if ( r<0 )        r=0;
                        if ( g>255 )        g=255;
                        else if ( g<0 )        g=0;
                        if ( b>255 )        b=255;
                        else if ( b<0 )        b=0;

            temp=2*g-r-b;
            if ( temp>255 )          temp=255;
                        else if ( temp<0 )        temp=0;
            r=abs(temp);g=abs(temp);b=abs(temp);
            pr=abs(0.257*r+0.504*g+0.098*b+16);
            *(Uint8 *)(tempYbuffer + i*numPixels + j)=pr;
                        pb=abs(-0.148*r-0.291*g+0.439*b+128);
              *(Uint8 *)(temp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 j)=pb;
                        pr=abs(0.439*r-0.368*g-0.071*b+128);
            *(Uint8 *)(temp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 j)=pg;
            Y++;Cr++;Cb++;
}
}
for(i=numLines/2+intALines;i<numLines/2+intDLines;i++)
        {
            for(j=intAPixels;j<intDPixels;j++)
            {
               Y=(Uint8 *)(tempYbuffer + i*numPixels + j);
            Cr=(Uint8 *)(temp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 j);
            Cb=(Uint8 *)(temp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 j);
            y=(*Y);cr=(*Cr);cb=(*Cb);
            y-=16;cr-=128;cb-=128;
            r=1.164*y+1.596*cr;
            g=1.164*y-0.813*cr-0.392*cb;
            b=1.164*y+2.017*cb;
            if ( r>255 )        r=255;
                        else if ( r<0 )        r=0;
                        if ( g>255 )        g=255;
                        else if ( g<0 )        g=0;
                        if ( b>255 )        b=255;
                        else if ( b<0 )        b=0;
            temp=2*g-r-b;
            if ( temp>255 )          temp=255;
                        else if ( temp<0 )        temp=0;
            r=abs(temp);g=abs(temp);b=abs(temp);
            pr=abs(0.257*r+0.504*g+0.098*b+16);
            *(Uint8 *)(tempYbuffer + i*numPixels + j)=pr;
                        pb=abs(-0.148*r-0.291*g+0.439*b+128);
              *(Uint8 *)(temp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 j)=pb;
                        pr=abs(0.439*r-0.368*g-0.071*b+128);
            *(Uint8 *)(temp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 j)=pg;
            Y++;Cr++;Cb++;
        }
}
}

网友A:
显示一片黑  我觉得应该是显示的时序没配置好吧

网友B:
没有显示的问题除了程序有问题外很可能是负压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