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为何函数内部变量初始化不执行!请大师指点

楼主(2014-07-13):
stm8s207 下面的函数中u16 adcTemp=0; 该变量在仿真的时候无法初始化。我用的是cosmic。
本人在使用stlink2仿真单步执行时,发现进入该函数后执行 u8 i=0;后应该执行u16 adcTemp=0;
但是仿真的结果是跳过了u16 adcTemp=0;该变量的初始化,这是为什么呢?请高人指点!!!

void ADC_M1 (void)
{
    u8 i=0;
    u16 adcTemp=0;
    adcTemp = AD_START(m1ADCchs);
}

网友A:
优化级别改低点看看

网友B:
嗯, 很可能是编译器代码优化调整了无关的次序.
现在的编译器优化能力可是很强的.
调试时, 可以不用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很可能是编译器代码优化调整了无关的次序.
现在的编译器优化能力可是很强的.
调试时, 可以不用优化 ...

我优化选项没有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级别改低点看看

我优化选项没有开啊!

网友C:
变量i末使用,直接扔掉。
变量adcTemp 不管初始化为何值,都会被修改掉,所以没必要初始化。
即使是在执行adcTemp = AD_START(m1ADCchs);时,因为这个值后面并没有被使用到,还是扔掉。
所以,这个函数最后根本就没有局部变量。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没有开优化  那就是默认级别

网友F:
没开优化,默认的也会进行一些简单的优化处理的,像OKI的就很明显

网友G:
想不被优化,加volatile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想不被优化,加volatile

VOLATILE不是这样子用的

网友H:
就看你最后这个值有没有变成输出你预想的值了

网友I: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