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付立叶变换的信号问题,

楼主(2014-07-13):
按信号与糸统的原理,在做DFT时,只有周期信号分析下才是反映真实的结果,其他的都不是或接近,按昭《简明数字信号处理》,定义,在整个时间或内,也就是从正无穷到负无穷内,功率积分除以时间长度算功率信号,反之,算能量信号,这样,功率信号肯定有周期的,能量信号没有周期,因此DFT能真实的能反映真实信号,能量信号则不能,请大神们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理呢?

网友A:
这两个信号的区分,在低频及高频模拟电路中有何作用,俺至今未知,也没有接触过,只是在信号与系统第一章接触过。估计这个东西及相关性,只是在雷达系统中有用。

学习要有针对性,有选择性。

楼主:
当然有作用啊,特别在电信线路,抗干扰,这需要分析,分别对等待。

网友B:
不懂功率信号和能量信号的分类。
看起来好像在讨论周期性信号和非周期性信号的DFT变换,好像是在说DFT是否能准确分解原始信号?
比如一个周期信号由f0、f1构成,DFT能准确分解出f0和f1两个谱线,是这个意思吗?
而非周期的,也就不能分解成有限个周期信号,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功率信号和能量信号的分类。
看起来好像在讨论周期性信号和非周期性信号的DFT变换,好像是在说DFT是否 ...

是的,解出的F0,F1是真实存在的,而非周期的信号的解决是不是真实反映原信号的频谱呢?DFT采用的是周期延拓的概念,对周期信号来说,可以取一个周期波形来代表整个信号。而对非周期信号用周期延拓来分析原信号是大相径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解出的F0,F1是真实存在的,而非周期的信号的解决是不是真实反映原信号的频谱呢?DFT采用的是周期延 ...

哦,那我赞同你得理解。
非周期信号,我的理解就是其中含有一个周期无穷大的分量。
而DFT,是有分辨率的,要分辨一个f无限小的信号,这应该做不到。

网友C:
to LZ:

周期信号其频谱是离散的,而对于DFT(时域离散采样)其频谱也是周期性的。所以说,DFT的时域和频域都是周期性的,通常取有限区域内的数据计算即可。

对于非周期信号,要求其在无穷区间内“平方可积”——能量收敛。而对于周期信号,仅要求其在周期内“平方可积”——功率收敛。

关于DFT能否“真实反映原信号的频谱”,首先你的采样就是有限,通常只是将你的有限时域采用作周期延拓而已,故若你的信号是非周期的则必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信号的频谱(其频谱必然是连续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LZ:

周期信号其频谱是离散的,而对于DFT(时域离散采样)其频谱也是周期性的。所以说,DFT的时域和频 ...

对非周期信号DFT的信息能反映什么信号的特征呢,好多现实信号都是非周期的,分析它肯定在原信号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非周期信号DFT的信息能反映什么信号的特征呢,好多现实信号都是非周期的,分析它肯定在原信号找到有价 ...

DFT的处理对象不是解析函数信号,而是有限离散采样的数据。仅这么点信息不可能包含整个非周期信号。其实,可以把非周期信号理解为周期趋于无穷的周期信号。想要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原信号,那就尽可能多地采集原信号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懂功率信号和能量信号的分类。
看起来好像在讨论周期性信号和非周期性信号的DFT变换,好像是在说DFT是否 ...

这样的书,看起来是痛苦,窜上来就直奔主题--给定义,推公式。。。忙的不亦乐乎。但是,读者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是不是首先该说说,要介绍的东西有什么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有作用啊,特别在电信线路,抗干扰,这需要分析,分别对等待。

能不能来个实例啊?(大道理地不要,会晕)

与信号系统关联比较紧密的是锁相环设计。理论的东西,非常之多,但我还没看到过这两个信号区分并应用的例子。

网友D:
不是这样的,你这样对信号的理解有点偏离了,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周期,其实傅里叶变换说白了就是无穷多个项去表示一个周期信号,对于非周期信号同时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周期为无穷的周期信号,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信号,对他进行dft后,都可以表示他的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的,你这样对信号的理解有点偏离了,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周期,其实傅里叶变换说白了就是无穷多个 ...

对于无穷的周期怎么采样呢?还不是近似载取成有限时间的周期信号,这本身是一种失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来个实例啊?(大道理地不要,会晕)

与信号系统关联比较紧密的是锁相环设计。理论的东西,非常之 ...

暂态噪声处理,与脉冲噪声处理。在数字信号处理是不同的。

网友B:
不懂这些应用。我以前去了解FFT是因为频谱分析仪后来的架构使用DFT去做功率谱估计,别的应用没见过。即便是做功率估计,也有问题。你的DFT是进行啥样的信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这些应用。我以前去了解FFT是因为频谱分析仪后来的架构使用DFT去做功率谱估计,别的应用没见过。即便是 ...

现在在做怎么用FFT消除非周期性干扰脉冲,用常规的FIR,IIR难以消除,先转之频哉,调节每个点的权值再合成,大的干扰来时,伴随一个暂态振荡的过程,怎样消除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在做怎么用FFT消除非周期性干扰脉冲,用常规的FIR,IIR难以消除,先转之频哉,调节每个点的权值再合 ...

我听说自适应滤波好像干这事儿的,你一定要DFT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无穷的周期怎么采样呢?还不是近似载取成有限时间的周期信号,这本身是一种失真啊。 ...

不要觉得失真就很不好样的,只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