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8335做移相全桥遇到问题大家帮助一下

楼主(2014-07-13):
在使用28335做移相全桥时,移相全桥时两组,一组输出是700V的,另外一组是200V的,这两组输入是市电整流,输出时独立的,
但是在进行PID计算,单独的每组都能稳压输出,当700V和200V同时进行PID计算老是只有一组好使,另外一组就是不工作,PID计算采用的
增量式PID计算,大家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呗!被这问题困惑很久了,一直没有解决掉啊!

网友A:
#if 0
                         /*
                                  以下代码使用的源代码
                         */
                         PIDSetPoint(100.0);
                         PIDSetKp(0.2);
                         PIDSetKi(0.1);
#else
                         /*-----------以下代码是自己修改之后的代码--------*/
                         //_PIDSetPoint(100.0);
                   // _PIDSetKp(0.2);
                   //_PIDSetKi(0.1);
                   /*----------以下代码是利用变量来计算PID------*/
                         /*
                          * 700V的目标计算公式:high_point = high_v*1000/454.0;
                          */
                        // high_point = 220.0;
                         high_kp = 0.3;
                         high_ki = 0.02;
                         high_lasterror = 0.0;
#endif
会不会影响两者同时运行呢

网友B:
代码下载不了,直接贴出来吧

网友C:
不是很明白的,先帮着顶起一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0
                         /*
                                  以下代码使用的源代码

不会啊!不是条件编译么?

网友A:
对移相全桥熟悉的朋友帮楼主分析一下

网友D(2015-01-12):
楼主,你好,我也用DSP28335做移相全桥,楼主QQ号多少了,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也用DSP28335做移相全桥,楼主QQ号多少了,探讨一下

981775097,还是一个学生,本科

网友D:
嗯,刚才加了一下,但是得要你的手机号。。。

网友D:
刚才又加了一下,说是我会哪些语言

网友D:
楼主,在吗?急救,加你QQ需要验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吗?急救,加你QQ需要验证,

楼主本月在线时间很长  等等给你回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吗?急救,加你QQ需要验证,

你好!很抱歉啊!我回家了,在家使用网络不方便,把你的QQ给我吧,我加你就行。

网友E:
这个真没有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捉急呀,

我加你的QQ但是需要问题啊。。。。

网友D:
沟通好难呀,我刚又申请了一个QQ号,麻烦楼主加一下这个 2746249917

网友F:
市电做移相全桥的,怎会整流出来700V的电压的啊?不是很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市电做移相全桥的,怎会整流出来700V的电压的啊?不是很明白了。。

700V应该是移相全桥的输出吧,市电整流出来应该是移相全桥输入,请问,楼主也在用28335做移相全桥吗?

网友D:
楼主捉急呀,加我一下QQ吧,把楼主的程序学习了一下,有很多问题呀

网友D(2015-03-19):
版主,在吗?

网友C:
这个我参考了啊,谢谢!

网友G(2020-03-05):
引用 网友D:
700V应该是移相全桥的输出吧,市电整流出来应该是移相全桥输入,请问,楼主也在用28335做移相全桥吗? ...

估计是主变的副边整流得到的700VDC吧?

太狠了,这么高的电压,不知道电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