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3画PCB板时需要掏空中间怎么操作?

楼主(2014-07-13):
画PCB板时需要如下形状,中间需要掏空。

采用如下方法也是不行,好像这软件只会切掉边界之外的地方。

有人说用一个很大的via,但是这里用过孔显然不能达到。

另外听说可以先用CAD画出轮廓,然后导入,非得这样吗?
我还没学过CAD。

网友A:
画PCB前,不是要先设计PCB形状的吗?
可以先用autoCAD或者CorelDRAW 画好,生产DXF文件,布线前导入Altium Designer13

网友A:
网上有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资料的

看来不会CAD很吃亏啊,那我要去学习一下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不会CAD很吃亏啊,那我要去学习一下咯

:lol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PADS就好简单了

网友C:
可以设置成槽

网友D:
你那个框架是机械层,做板的时候是会被切掉的,只是3D效果没显示吧。。。

网友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rickliao\桌面

这个工具你试试

网友F:
选成机械层就可以了,

网友G:
其实你可以找一个做机械的朋友,他勾画这个估计不需要多久的

网友H:
跟板厂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板子在打样,比较闲,俺也来晒晒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4400&fromuid=48467 ...

管用,谢谢。

网友K:
AD里面有一个东西可以在3D显示里面挖槽的,就是那个Define Board Cut-out

网友L:
就你现在这样的送去制板,中间那部分就是掏空的了。
把线设置成机械层或者keepout层即可

网友M:
选完框  工具 转换  create board.......    就可以了   在3D里看到就是空白的了

网友N:
这样画 回来的板子中间就是掏空的 3D图看到的跟实物有区别

网友O:
keepout层里画好,跟制版厂确认一下就好。

网友P:
在你截的菜单里选择“Defined board cutout”

外部几个尖尖的凹角是加工不出来的

网友Q:
放在keepout层就可以了.

网友R:
选中里面的框T,V,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成槽

如何设置,还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R:
选中里面的框T,V,B.

十分感谢,原来这菜单在这里。这AD的菜单还真不好找,切掉外边框(设置板子形状)的在Design菜单,切掉内部的却在Tools,再次感谢!

网友S:
晕!中间不是KEEPOUT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在你截的菜单里选择“Defined board cutout”

外部几个尖尖的凹角是加工不出来的 ...

有人已经做出来了,我只能改的柔和一些吧

网友T(2015-10-31):
引用 网友K:
AD里面有一个东西可以在3D显示里面挖槽的,就是那个Define Board Cut-out

正解,谢谢

网友U(2017-06-10):
还是让我来end这个问题吧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快捷键法,先选中自己要掏空的那层keep out layer。然后连续按T+V+B,你试试看看效果就知道了
第二种,傻瓜式点击法,还是先选中要掏空的那层keep out layer 然后连续鼠标点击   工具(T)+转换(V)+从选中的元素创建板剪切(B)

希望能够帮助到新人学习

网友V(2017-08-19):
顶楼上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