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hs3120电流反馈型运放

楼主(2014-07-13):
输出一点信号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关键点电压情况, 可否介绍一下?

楼主:
现在已经出来有波形了,是1角和8角没有接地的原因,我把反馈电阻Rf和Rg都换成649欧的了,但是没有放大一倍,输入多少输出就是多少。这是一个电流反馈型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