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40做的板子不能烧写程序

楼主(2014-07-13):
最近做的一块STC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用340做USB转串口。板子做出来后不能用340往单片机里烧写代码,在电脑上是可以识别340串口号的,硬件电路我也检查了好几便了,就是没有找出原因!特意发帖请给位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下面上传板子上有关340的原理图和板子

网友A:
检查下驱动的是否正常的买就是看硬件上寻你出的com口的有没有 的。

网友B:
重点检查下焊接和接插件间的接触问题吧

网友B:
把RXD和TXD短接,看上位机发送的字符能否收到。
这样可以判断是340的电路问题,还是51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RXD和TXD短接,看上位机发送的字符能否收到。
这样可以判断是340的电路问题,还是51电路的问题 ...

我通过MAX232下个串口调试程序后,换用USB线接430和电脑上是可以接收到单片机发来的信息的。且短接单片机的TXD RXD电脑照样收到调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驱动的是否正常的买就是看硬件上寻你出的com口的有没有 的。

上面都说了,电脑能识别串口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通过MAX232下个串口调试程序后,换用USB线接430和电脑上是可以接收到单片机发来的信息的。且短接单片机 ...

没看明白,到底是ch340还是232通讯成功。:L
其实就是用排除法了,一部分一部分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到底是ch340还是232通讯成功。
其实就是用排除法了,一部分一部分排除 ...

232通信一直是没有问题的。我是通过232烧写串口调试程序进单片机后,改用USB线通过430在电脑串口上可以接收到单片机发出来的数据

网友B:
你把TXD线上那个300的电阻去掉,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TXD线上那个300的电阻去掉,短接试试

短接过,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