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0--2.5v转4--20MA有问题吗?

楼主(2014-07-13):
这个左边输入0--2.5v转换为4--20MA从右边输出的电路有问题吗?放大器第七脚的输出电压又是多大?求教高手。

网友A:
严重有问题,你自己搭电路测试下,看输出是不是你想要的结果,也可以用软件仿真

网友B:
这个电路不能工作,主要是0输入电压要对应4mA输出电流,缺少减法部分。减法电路必须有基准电压,当然要求不高可以用稳压后的电源分压后替代。
另外,运放不是RR的,当输入电压比较小的时候,后面的那个运放共模输入非常接近电源,不工作。

还有,小毛病很多,比如:
输入的47k+47k和1M对输入电压进行了衰减,后面没有补偿。
复合管没有漏电流泻放电阻,那个地方其实不用复合管也可,因为前面Q1也不是复合管。
电路图画法比较随意,空间太大,网格太深。
C33没有必要,或位置不对。

网友C:
这图看着实在费力。
电路太复杂,根本没有必要。一个运放加一支三极管(最好用MOS管)即可。

网友A:
这个电路,不知是楼主参考别人的电路弄得还是抄别人的,用U9A进行电压电流转换,把分压后信号设为Vi,电流I = Vi/R26,然后想用R25进行镜像(后面的参数没计算,电路也没仔细看),镜像这个词不一定准确,但是LZ认为R25流过的电流和R26流过的电流相同(网上有类似的电路),这里就是问题所在,流过两个电阻的电流 理论上只有在Vi =0时相等,其他时间都不相等,因为Ie = Ib + Ic,流过R26的电流为Q1的Ie,流过R25的电流为Q1的Ic。用mos管可以。这和盗版Jlink把电源输出的Pmos改成PNP三极管差不多,第一个弄得人对mos管和三极管不是很理解,改成PNP后,后来照抄的都没改,然后就会出现用Jlink对目标板供电出问题,电流小还行,电流一大(100mA不到)就不行了,然后就是 用jlink供电容易烧jlink或者电脑主板。我认为既然电路设计上了,并且软件提供命令,那就是让用,事实证明不但能用,并且保护速度很快(电路有短路或者电流超过一定值,jlink自动保护),我买的盗版jlink全部自己换成mos管了,用了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