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怎么在点阵液晶上显示出来

楼主(2014-07-14):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然后在屏上显示字符串。显示字符,楼主应该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然后在屏上显示字符串。显示字符,楼主应该会吧 ...

转换成char型之后我怎么把它们和我的字模数组对应起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成char型之后我怎么把它们和我的字模数组对应起来啊

查表啊。把你的字模数据按顺序存在数组中,然后查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查表实际一点

网友D:
显示转换成整型的呗,输出现实的时候就转换成对应的ASCII码输出的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不知道怎么结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不知道怎么结贴啊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E:
这个不难的,主要是先把浮点数放大100倍的,然后再进行显示操作时将该数据进行缩小分别输出的就行啦。。

网友F:
这个貌似不难的啊,,先换算成整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