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路驱动IC

楼主(2014-07-14):
原来用MCU的8个GPIO驱动小LED的,现在每个IO需要驱动一个100mA电流的LED,如果不用8个三极管的话,有没有8路输出能驱动100mA电流的驱动IC. 类似h74HC245的那种.
大概多少钱?

网友A:
八个三极管不见得有什么不好的

网友B:
可以用ULN2803啊;
74HC245,1元左右吧,但是驱动能力达不到你的要求啊;

网友C(2014-08-21):
八个三极管不见得贵啊,总比IC便宜吧

网友:
LED灯饰行业经常使用的芯片DM134和MBI5026
串行输入,并行输出,输出电流不止100毫安
仅仅需要3条线就可以控制了,还节约IO口,使用方法跟74HC595一样

网友D(2014-10-29):
本人也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