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Flash编程器

楼主(2014-07-14):
1)        检测出坏芯片、错误放置的器件或接触不良的管脚.

1)        连接USB2.0口通讯时,对大多数芯片的读写可不用外接电源。

联系 QQ:595767580  tel:18106088199

网友A:
LS的是要做通用烧录器? 烧录器检测PIN脚一般是用的FPGA

网友B:
检测PIN脚接触不良, 可以通过边界扫描方式
边界扫描文件可以到MCU厂商网站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