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供电方式可行吗?

楼主(2014-07-14):
用18650锂电池给手机模块TC35供电。
用TP4059给锂电池充电。
——以上方式能否达到预期的自动循环充电、供电的效果?
望各路仙人指点发表看法,先谢了。

网友A:
第一二句话 没问题 可以
第三局画 模棱两可  什么叫自动循环充供电

网友B:
原理上可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二句话 没问题 可以
第三局画 模棱两可  什么叫自动循环充供电

“自动循环充电、供电的效果”——就是电池在给手机模块供电的同时,也被TP4059充电。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电池的正极端、模块的VCC端和TP4059充电的输出端这3个端都相连了!
如果不连接被供电的模块的VCC端,当然可以达到充电的效果。但是,链接了模块的VCC端后,TP4059还能起到给锂电池充电的效果吗——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可行啊

问题是:TP4059充电的输出端链接手机模块的VCC端后,还能达到给锂电池充电的效果吗?

网友A:
你所要做的是个电池和外部供电的切换
找颗合适的PMOS 电路自己搜

网友D:
锂电池没电的情况下,充电,电压会被下拉的啊 。这样能保证正常工作嘛。

网友C:
俺同意7楼的说法,这样可以节省了6楼的切换电路了。
因同时连接手机模块的VCC端,充电时间肯定回被延长了

网友E:
你可以这样设计,正常工作的时候,充电输出端给电池充电,同时给模块供电,这样可能充电时间较长,在外部电源停电的时候,让电池供电,这样电池其实起到的就是一个后备电源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这样设计,正常工作的时候,充电输出端给电池充电,同时给模块供电,这样可能充电时间较长,在外部电 ...

主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F:
我理解为“永动机”重出江湖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