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引脚配置引起发热问题

楼主(2014-07-14):
DSP 28069  引脚全配置成输出,程序跑起来,顿时片子很热,摸上去烫手,
我把引脚个别配成输出,片子温度降到手摸上去可以承受的热了,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跟所带负载的有关系的吧

楼主:
IO口输出和输入我都接了缓冲器(它们中间没有端接电阻),比如74hct245等,就驱动些LED灯等。
电流应该不会很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IO口输出和输入我都接了缓冲器(它们中间没有端接电阻),比如74hct245等,就驱动些LED灯等。
电流应该不会 ...

如果都接了总线驱动器245   理论上不应该应该电流过大等原因发热
现在最大的原因是你的245和DSP之间电平不匹配   导致IO口被牵制了
你的245供电多少     方向有没有控制?

楼主:
输出我接74HCT245 5v供电。
输入我接74LVC245 3.3v供电。
这两个不会出问题,常用arm什么我都这么用的,而且现在我排除了缓冲器的问题,因为我把它们全焊下来了,DSP引脚都空着不接负载了。
======================================================================

我发现把IO口配成输出的个数与发热的温度成正比,比如我把IO口配成全输出,温度就最最烫手!

楼主:
附上原理图请高手指正!

楼主:
大家说说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上原理图请高手指正!

能不能转一个pdf的呢   没相关软件啊

网友C:
表示不很清楚地,顶起一下的啦。

网友D:
也查查驱动芯片的吧,看驱动能力的够不够的啊

楼主:
PDF 格式来了, 请大家指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PDF 格式来了, 请大家指正!

我也参考下的啊,谢谢分享的。

网友D:
我是估计该芯片的没有被正常焊接好的,有虚焊的。。

楼主:
焊了5块都这样!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E(2015-08-25):
请问杰拉德问题解决了吗 ?

网友F:
建议不用的管脚的都配置成模拟输入模式。

网友F:
正在使用的管脚注意电阻的匹配,一般阻抗不宜太小。

网友G:
这个可能是你的IO口的阻抗匹配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