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rc吸收电路参数型号的选择

楼主(2014-07-14):
可控硅BTA20-600B,控制220V/250W/压缩机,请问RC吸收电路的电阻电容参数具体如何选择?
可控硅BTA20-600B,控制220V/20W/  水泵,又该用什么型号呢。

如百度百科的怎么样,感觉很宽泛
小功率负载通常取2毫秒左右,R=220欧姆1W,C=0.01微法400~630V。
  大功率负载通常取10毫秒,R=10欧姆10W,C=1微法630~1000V。
R的选取:小功率选金属膜或RX21线绕或水泥电阻;大功率选RX21线绕或水泥电阻。   C的选取:CBB系列相应耐压的无极性电容器。

网友A:
本来就是工程经验。每种负载的详细参数都掌握的话,将是一件巨大工作量的事情,而且RC吸收回路只要避免过高的电压变化率就可以了,本身就不是有精度要求的参数。
对于不明特性的负载,通过测量即可获知可用的参数,再留点余量即可。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Ve9mRuwSYV2s8A6DxIa
百度文库有介绍,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2LReduNPSU0rz2WwLRze6T2h0F_XB-yHseR1P4t_IvTBthDP4LNPkGqjIxUIqzRNILS ...

我上面写就是百度文库的,我是问直接用那2种大小功率的数值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