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还是关于STM32串口下载电路

楼主(2014-07-14):
我查了ST官网给的一个关于串口下载的文档,硬件连接如下图:

我想问问这两个上拉电阻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个人理解,如有错误请指正:这两个上拉电阻就是保证在uart空闲状态时,通道上为确认的高电平空闲状态,提高通道抗干扰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如有错误请指正:这两个上拉电阻就是保证在uart空闲状态时,通道上为确认的高电平空闲状态,提高 ...

前段时间,看高速pcb设计手册,貌似数据线如果走线太长也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C:
上边两个上拉是防止干扰,保证数据的正确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