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香版主发一个STM32F4**的OTG的电路吧,急用,谢谢!

楼主(2014-07-14):
请香版主发一个STM32F4**的OTG的电路吧,急用,谢谢。我自己弄了一个,估计不对

网友A:
你的1.5K电阻,上拉到哪里啊?

网友A:
429的OTG电路你参考下

楼主:
谢谢,香版主还是意思一下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香版主还是意思一下嘛

我和3楼的副版一个意思:D

楼主:
请问香版主,我用的是4条腿(电脑主板上一样的)的USB接口,没有ID引脚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C:
>> 没有ID引脚怎么办呢?

可以轮流尝试主机和设备模式, 在设备模式看看能不能收到总线上的复位信号,
等一段时间若外部没有主机连接, 再切换成主机模式, 看看有没有设备连接,
等一段时间若没有检测到设备连接, 再切换到设备模式 ...

网友D(2014-10-20):
你好 我们长期供应ST  STM32F103   STM8S207 系列   如STM32F103C8T6  STM32F103RBT6   STM32F103ZET6  STM32F103VET6等电子元器件 有需要联系 QQ596615307  13316984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