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堆(Heap)的大小最大可以设到多大?

楼主(2014-07-14):
目前在用NANO100做开发,需要在内存里动态开辟缓存数组,要尽可能的大。
NANO100有16KB内存,那么我最大可以把堆设到多大?应该不是单纯的Heap+stack=总内存大小吧?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想过,应该是不超过4G的

网友B:
低速单片机由于内存太小,一般采用固定缓冲区,楼主应放弃X86常用的内存分配方案。NANO100是新塘的ARM-Cotex M0,应采用Cotex-M库管理堆栈,缓存数组只能采用固定缓存数组。若期望更大内存,建议更换为ST的芯片,内存可以达到128kbytes。

网友C:
看编译器手册和初始化代码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