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d转化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4-07-14):
看了一个资料电路图上pic单片机进行ad转化,他的参考电压负的接了5v而正向的参考电压接地,表示不明白。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AD参考电压的地一般是跟系统电源一个地的。共地。
按照你所说的:
Vref+ 接  GND
Vref- 接 +5V
这就极有可能是对负压进行采样的。即内部的AD可能是双极性的。可正负AD采样。

网友B:
你说的肯定不对;
8年前我用PIC的时候,不是这么接的;
和你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