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intersil的ISL97642哪位大神用过

楼主(2014-07-14):
现在用intersil的一块lcd偏压电路的电源芯片isl97642,但是芯片无**常工作,貌似短路了,还把5V的输入电压给拉低了,变成了幅度3V到4V的震荡电压,基本的boost电压都出不来,想问一下这样类型的芯片使用起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比如说PCB布局技巧等,原理图和官方的都差不多。

网友A:
模块独立调试
用稳压电源 限流 调试 看稳压电源电流多少 也是可以发现问题的

网友B:
把图贴上来;
1、去掉负载一步步测试;
   可以重新焊块板子,只焊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