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help AD芯片采样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4-07-14):
小弟使用AD7687 SPI输出接口  芯片的datasheet上写 最高采样率可以到达250kSPS  想让它工作在采样率4KSPS datasheet中一直没有找到怎么配置  datasheet中好像没有介绍怎么配置。要怎么做呢?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A:
难道不是CNV控制的?

网友B:
你每隔250uS读下数据好了;
应该还有个SPI读写速率的,肯定1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每隔250uS读下数据好了;
应该还有个SPI读写速率的,肯定1M以上;

意思是SPI速度很快 不用考虑传输的时间,只需要250us读一次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CNV控制的?

CNV datasheet 上写的是转换完成的标志

网友A:
你看的是中文资料?CNV---On the CNV rising edge, it samples the voltage difference between IN+ and IN− pins.    ......   Convert Input. This input has multiple functions. On its leading edge, it initiates the conversions and selects the interface mode, chain or CS. In CS mode, it enables the SDO pin when low. In chain mode, the data should be read when CNV is h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