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一个Adc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4-07-14):
要求测一个电压,该电压变化从15v到10v,一个adc的最高测量电压为1.8v, 请问除了串两个电阻到电路中分压外,有什么其他方法?要求越省电越好。谢谢。

网友A:
电阻分压是最准确的方法。
若因源内阻较大,不允许两支电阻分压,只能用个跟随器,然后电阻分压。
不用跟随器的话,那就只能按照电位差计的方式检测零点再分压,不过这样可能根本不必AD了。

网友B:
与所测量电压的具体情况有关。

网友C:
先要做电平移动,移动到ADC的电压范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