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转5V电路应用疑惑

楼主(2014-07-14):
如图,12V转5V,最后输出端能否得到稳定的3.9V电压?

网友A:
稳压二极管的误差还是蛮大的
负载电流有多大?可以用可调输出的LDO

网友B:
呵呵,你是学生吧。

要稳定在3.9V,必须要保证稳压管工作在齐纳击穿区,稳压管上的电流是有一个范围的,根据这个范围以及负载情况选择那个1.5K的电阻。负载不明,二极管参数不知,是不可以判定的。

还有,12V转5V,这个效率也太低了,发热的很厉害的。

7805那个GND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

网友C:
你还不如用LM317来做呢

网友D:
看你负载了,负载轻的话,可以稳定在3.9V左右;
好的稳压二极管精度也蛮高的;

网友E:
这个要根据负载来选取相应电阻 选择稳压管要看你后级电路是否容限范围是多少

网友F:
最好换同系列 可调电压输出的芯片,另外输出电流要考虑到,你这样压差大,要加散热片的。

网友G:
好好看看稳压管的原理就会明白。

网友H:
在适当的负载下,楼主电路可用,但这么设计不妥当,用一片317或可调型1117之类要好很多。
如果输出电流较大,应该用开关稳压电源,可选的型号更是非常多。

网友I:
317吧,或者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