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将10K-100KHz的占空比变化的三角波转换为方波

楼主(2014-07-14):
请问用运放的微分电路能实现吗,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A:
方波占空比需要跟随三角波占空比的变化而变化么?
如果占空比需要跟随,那就用微分电路。如果占空比随意,只要用比较器即可,当然最好是施密特比较器(滞回比较器)。

楼主:
是啊,方波占空比要随三角波占空比变化。微分电路的参数是不还要随频率的变化调节?

能否推荐一些运放微分电路设计的书籍或**,网上的有些例子是针对频率不高的情况的,频率高的话也能成功吗?

楼主所讲的“方波”是矩形波。方波的占空比固定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方波占空比要随三角波占空比变化。微分电路的参数是不还要随频率的变化调节?

能否推荐一些运放微分 ...

如果你的三角波很“尖”,则微分电路参数不必随三角波频率变化。
100kHz频率不算很高,没有必要采取什么特殊措施。
微分出来的是一正一负的尖脉冲,用这些正负相间的脉冲去触发RS触发器。

网友B:
用MULTISIM仿真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三角波很“尖”,则微分电路参数不必随三角波频率变化。
100kHz频率不算很高,没有必要采取什么 ...

你的意思是三角波微分后是尖脉冲?
触发rs触发器的意思是?让输出翻转吗,我知道D触发器可以这样。

网友C:
三角波还有占空比?你的意思不对称的吧。

网友D:
用电容+电阻实现简单微分电路,然后运放作跟随器即可实现简单的运放的微分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三角波微分后是尖脉冲?
触发rs触发器的意思是?让输出翻转吗,我知道D触发器可以这样。 ...

三角波微分后,可以是从尖脉冲到接近矩形波的多种形状,视三角波频率和微分电路时间常数而定。
但你的三角波频率在10kHz~100kHz之间变化,所以微分后的波形和幅度也变化,必须经过放大、整形,才是符合需要的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