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流检测电路 检测电阻+运放

楼主:
资料上看到这么一个电路,讲解上是这么说的,请问为什么说“低端检测电路易对地线造成干扰”?是从哪里得出的结论?
检测电阻+运放
优势:
成本低、精度较高、体积小
劣势:
温漂较大,精密电阻的选择较难,无隔离效果。
分析:
这两种拓扑结构,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低端检测电路易对地线造成干扰;高端检测,电阻与运放的选择要求高。
检测电阻,成本低廉的一般精度较低,温漂大,而如果要选用精度高的,温漂小的,则需要用到合金电阻,成本将大大提高。运放成本低的,钳位电压低,而特殊工艺的,则成本上升很多。

网友A(2014-07-14):
左图中负载的地电位是在Rsense上端的位置,如果电流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该点位置电压也会波动。

网友B:
胡说八道的,

网友C:
High Side电流检测一般用仪放,价格确实比较贵,比如INA199,移动电源上高端品牌会采用;
Low Side电流检测成本确实低廉,个人不认可易对地线造成干扰说法

网友D:
干扰可能来自两个地的电位不同(有电流流过)。
原图是故意画出差异,实际与高、低端无关,画成这样才好,都是4线的Rs:

网友E:
也不能说原文是胡说。
“低端检测”,负载不能有一端接地,某些情况不允许这样接(要求负载必须有一端接地),否则会对负载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图中负载的地电位是在Rsense上端的位置,如果电流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该点位置电压也会波动。 ...

但是他说的是“易对地线造成干扰”,是说他会对地造成干扰 不是地对他的干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说八道的,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gh Side电流检测一般用仪放,价格确实比较贵,比如INA199,移动电源上高端品牌会采用;
Low Side电流检测 ...

对啊 就是这个不明白  是不是这个说法是错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可能来自两个地的电位不同(有电流流过)。
原图是故意画出差异,实际与高、低端无关,画成这样才好, ...

恩 地电位不同确实造成一定干扰 但是这是地对他的干扰  就是不明白他说的 “对地造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能说原文是胡说。
“低端检测”,负载不能有一端接地,某些情况不允许这样接(要求负载必须有一端接地) ...

版主能不能多讲两句?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F(点评):
版主的意思是,如果采用低端检测,对某些负载来说,他并没有真正接地,而是浮地,可能会影响负载的运行。

网友D:
“易对地线造成干扰”,有这样一种理解方法:
电流流过PCB的地线,PCB是有内阻的,造成不同接地点电压不同,而且会随这个电流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对地线产生了干扰。

网友G:
要都试一试才知道。

网友H(2019-07-11):
直接用檢流芯片就好,多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