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4-07-14):
本人新手一枚 想学习模电和数电 想问一下 该怎么入行?买些什么教材?谢谢!

网友A:
买大学教材吧。多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大学教材吧。多做实验

我今年大一升大二 暑假想学这些 买些什么教材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年大一升大二 暑假想学这些 买些什么教材好呢

你本身是学什么专业的?
如果学的是相关专业,可以先找师兄借两本。
如果不是相关专业,就找你所学校这种专业的课本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年大一升大二 暑假想学这些 买些什么教材好呢

如果不是相关专业,有时间可以去这类专业蹭课;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本身是学什么专业的?
如果学的是相关专业,可以先找师兄借两本。
如果不是相关专业,就找你所学校这种 ...

我学的是通信工程 将来肯定跟这个打交道 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教材比较好 还有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入手学习模电和数电 还有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学的是通信工程 将来肯定跟这个打交道 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教材比较好 还有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入手学习模电 ...

三言两语我也说不明白。
网上有一些视频教程,单片机、模电、数电,都有。你先找视频看看学习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言两语我也说不明白。
网上有一些视频教程,单片机、模电、数电,都有。你先找视频看看学习下吧 ...

嗯 好的 谢谢

网友B:
电路分析-->模电-->数电-->信号与系统-->数据结构-->电磁场-->通信原理-->DSP-->微机原理-->微波-->随机-->单片机-->信息论-->精神病康复指南。

网友C:
学通信的这些课都会学的,这个问题没必要在这问

网友D:
多做做实验。另外看看书。康华光的一本书感觉可以。另外实验遇到问题再调试基础上再看看书。理论结合实验就能加深理解 。的。模拟不是这么容易的。应付考试很简单。但是真正理解的话要花时间。楼主可以多用用三极管以及放大器。放大器的选型也很重要。各种指标放大器的赢多看看。另外功率放大三极管的各种节应该搞明白。总之实践和原理一起来就是最好的。

网友E:
今年刚修完模电,研究那几个管子,下学期大三修数电。主要还是上课听讲为主

网友F:
学这么多,不如只学一个,学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