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想做一个TV信号频率强度的测试仪

楼主(2014-07-14):
不知道怎么下手,PIC能实现吗?

网友A:
频率强度?什么东西?频谱仪?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电视信号场强仪"吧,我以前做CATV工程的,用过这种仪器,
应该有现成的仪器,如果楼主执意要开发,不放参考前人成功的产品,或者逆向

我用过的有指针时,数字式,还有带频谱分析的图像时,就是将信号强度以图形柱的形式,叠加到电视画面上